钣金的圆角怎么处理才能正确的展开

楼主(2017-12-15):
下图是我在SolidWorks里面做的,边线法兰展开是错得。【====】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解决方法,但是不会操作,还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谢谢。
==============================================================

补充内容 (2017-12-16 10:11):
经过几天的摸索和求教,在各路高人的指点下,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两种解决方法的源文件在15楼。感谢大家的指点。谢谢!

网友:
我钣金都懒得画,直接抽壳

网友:
这种钣金要按实际的加工制造来排,之前这种圆角,打样的时候,专业钣金的做法是把它拆掉,因为这样是折不出来的,所以你即使按照钣金造型出来也没意义,用其他曲面功能造出来即可。

网友:
这种软件画出来也没实际意义

网友:
这么画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A:
总体上,用实体转化到钣金的方法。

如上图,用拉伸的方法画块,在右侧的这个立面画草图,转换实体引用圆弧的一个边。如图中的红线。我故意把草图的颜色改成了红色。

网友A:
今天的QQ不好用,讨厌新的版本,截图快捷键不好用了,双屏的,截图就截成双屏了。
按图示操作。做完后确定,如下图:

网友A:
最后,在用边线法兰把最后的一块补上,
注意调整边线法兰的轮廓。
用展开命令展开,选固定面,收集所有的折弯。
搞定

网友A:
刚才的那张图,由于双屏的原因,可能会看不清楚,我又裁剪了下,
麻烦管理员给审核,或者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的那张图,由于双屏的原因,可能会看不清楚,我又裁剪了下,
麻烦管理员给审核,或者直接替换

感谢大神,我先试试!

网友B:
首先你这个件是要一体折弯还是允许拼焊呢/
这种件展开很容易的,不用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在用边线法兰把最后的一块补上,
注意调整边线法兰的轮廓。
用展开命令展开,选固定面,收集所有的 ...

非常感谢,已经成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件是要一体折弯还是允许拼焊呢/
这种件展开很容易的,不用SW

学习中遇到的一种情况,实际操作中我也问过一些画图的师傅,他们说这个一般先拆开那个圆角,最后再焊上去。其实不管是我问题中的那种解决方案还是拆分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要焊一下的。只是我个人感觉更倾向于问题中提出的那种解决方案。
问题已经基本搞定了,就是圆弧那段的边线法兰不是从底面直接立起来的,而是从它临近的一个侧面向另一个侧面作边线法兰,然后调整圆弧段和另一侧两个法兰的轮廓,保证不要重叠,尽可能的靠近就OK了。

感谢关注,谢谢!

网友(2018-07-10):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不用画SW,用CAD就好,圆角部分单独下料折弯,然后焊接上去,打磨就行了。

网友(2019-11-12):
看下学习下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0-04-11):
学习到了点经验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A:
今天的QQ不好用,讨厌新的版本,截图快捷键不好用了,双屏的,截图就截成双屏了。
按图示操作。做完后确 ...

加个QQ好吗?1513394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上,用实体转化到钣金的方法。

如上图,用拉伸的方法画块,在右侧的这个立面画草图,转换实体引用圆 ... 最后的收集折弯出错了,展不开,一直提示转弯系数不对,我改了N次了,解决不了搞定了,谢谢大神

网友(2021-05-04):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1-06-17):
来这里看帖子,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的

网友:
感谢各位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