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压铸件盲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7-12-15):
加工孔位一般都是M4 M3,深度是15mm左右。现在出现排屑困难,请问要用什么牌子型号丝锥经济划算。机器有钻工中心和多轴器,丝锥是否可以用同一种。

网友:
可以考虑用挤牙丝锥

网友(点评):
刚好是铝件,nice

网友:
用YAMAWA丝锥就行
其实如果批量大 孔多 可以考虑多轴加工

网友:
盲孔用螺旋丝锥,不要一攻到底,需要断销,要不就是你的底孔打小了,

网友:
二楼已经给出优化方案了。

网友:
以前一直用日本的OSG丝锥,比较好用,但是会贵一点

网友:
这种孔是否可以打穿掉,再攻牙

网友:
2楼方案靠谱

网友:
换个脑筋:才M4 M3,深度要15mm干嘛?反馈给设计人员吧

网友:
建议加攻丝油

网友:
直接用挤压丝锥好了,这种孔很好用。

网友:
还是建议用挤压

网友:
先钻孔再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