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分析时,零部件全局接触设置为无穿透,为什么计算失败?

楼主(2017-12-15):
Solidworks simulation基础教程上的例子:应力分析时,零部件全局接触设置为无穿透,为什么计算失败?

网友A:
自动整体接触搜素少了两个面的接触定义,一共5个不是3个,所以失败

网友:
接触类型需要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整体接触搜素少了两个面的接触定义,一共5个不是3个,所以失败

我只设置了两个相触面组,运算成功了。两连结方式不同(其他均相同,夹具、力的大小和位置均相同),应力结果差别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