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工作前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2017-12-15):
   利用攻丝机加工这道工序相当困难,因为丝锥需要进入工件里面去进行切削,在工件里面切削丝锥每个齿承受的压力都很大,随着与工件接触面越大就承受越大的阻力。鉴于这种情况,为了攻丝机能正常地工作,在攻丝之前必须考虑准备好。在攻丝前,要考虑工件的材料,工件材料的强度,要加工通孔还是盲孔,螺孔的深度为多深,螺孔的类别和尺寸等,根据工件的材料选择合适的刀具和机床,还要考虑准备好适当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量。
   螺丝攻也如各种切削工具一样有过于其所削材料的切削角。普通切削角大者锋利度好,其加工面也改善,但刃锋损坏快,被削成的内螺纹的精度也易变得不稳定。因此对不常于损坏刀锋的软材料,则注重在对被削材料的锋利度上使切削角加大。但对硬材料则为防止刃锋损坏而使切削角小。

网友:
不管什么样的机加工设备都应该考虑切削速度和进给量的

网友:
那也要看攻丝机是什么类型的,数控电动攻丝机、气动攻丝机、台式攻丝机。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

网友:
手动攻丝机( ?° ?? ?°)?

网友:
加切削液,润滑丝锥,延长使用

网友:
做批量生产时,先由师傅手工试几个体会一下也许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