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计树配合序号

楼主(2017-12-15):
花费半个多小时把SW设计树配合序号逐个更改成按顺序排列的,总算弄完了,向大家求教一个能自动更改的办法,如果没有怎么才能保证改完后,以后再加入新的配合关系,其序号按更改后的顺序排列------(在网上找了找没找到怎么弄,只能一个个来)

网友A:
第一个实例将按照其在 设计树中的显示顺序出现。随后的实例数量将递增。

网友B:
从2012版开始就不必人工排序,楼主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版本的问题,没必要这么麻烦的

网友:
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2012版开始就不必人工排序,楼主是哪个版本的

2016,网上看了下没找到操作流程,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网上哪个操作流程,那是针对2012版之后的吗,很多搜索信息很落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实例将按照其在 设计树中的显示顺序出现。随后的实例数量将递增。

2016,能说一下具体操作吗,想学习一下,麻烦了

网友:
顺次排列零件序号
若要插入零件序号,并从 1 开始按顺序重新编号:
1在装配体的工程图视图中,单击自动零件序号 (批注工具栏)或插入 > 批注s > 自动零件序
号。
2在 PropertyManager 中,在项目号下,选择顺次排序 。
3 单击 。
零件序号将重新排序,从左上角起按顺时针方向,从 1-9 排列零件序号。材料明细表将按照重新排
列的顺序更新。

网友B:
设定首个零件序号
从工程图左上角起,零件序号将从 1 开始按顺序排列。要从工程图左下角起按顺时针方向从 1 开始按
顺序编号:
1. 在装配体的工程图视图中,单击插入 > 批注 > 自动零件序号。
2. 在 PropertyManager 中,在项目号下选择顺次排序。
3. 在项目号下,单击第一项。
4. 单击左下角零件序号以用作第一项。
5. 单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首个零件序号
从工程图左上角起,零件序号将从 1 开始按顺序排列。要从工程图左下角起按顺时针方向从  ...

谢谢您啊,我试试

网友:
当然是在自动序号工具中使用,你不自动序号,软件凭什么给你设置哪个零件为序号1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6,能说一下具体操作吗,想学习一下,麻烦了

  • 从列类型清单选择序号。
  • 在开始栏区键入第一个序号。
    序号以 1 为增量递增,除非您更改增量。
  • 在增量栏区键入序号增量。
  • 选择依照装配体顺序.可重新排列工程图中项目的顺序,以遵照装配体的生成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