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齿轮齿条垂直负载的惯量计算问题

楼主(2017-12-15):
如图所示,设计一个类似上下滑动机构,
  • 伺服电机选用400w电机 电机轴14mm ;
  • 齿轮模数1.5 齿数24 基准圆直径36mm;
  • 垂直方向负载30kg;
  • 运动速度是1s 跑100多mm,齿条的节距是3.6mm,也就是说齿轮转1圈半就停止了。我感觉够呛能带动。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齿轮齿条的工作转矩和启动惯量是怎么计算的呢?关键是有个齿轮齿条蒙圈了。
请哪位大咖给贴个计算过程图啊,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补充内容 (2017-12-16 11:35):
更正一下:1.5模的齒距應該是4.71,并不是3.6mm

网友A:
我表示你带不动,电机需要刹车的来着
400W,按3000转,T=9550*0.4/3000=1.27n*m
齿轮分度圆半径r=M*Z/2=1.5*24/2=18mm
电机提升力F=T/r=70n
竖直使用G=mg=30x10=300n
建议:电机加一个1:10的减速机,电机理论出力可达到700N
其他不懂,欢迎拍砖

网友B(2019-09-19):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侠,计算气动扭矩的时候,所要求的电机气动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无论是伺服还是步进,还是普通电机 ...

以伺服为例,其他的以伺服为参考,但是是否可调节要注意。
参考速度时间曲线,一般有三段,加速匀速减速。我理解你所指的启动时间即加速时间。以下论述以加速时间代替启动时间。我认为这样更贴切。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的伺服驱动器会有一系列参数需要改动。例如台达的,有一个软件,电气工程师是在这个软件上,根据说明书指导,修改一些参数。最重要的一般是增益、电机型号、扭矩限制等。一般情况下,有一个加速时间,这个时间的单位是毫秒。默认是200。参考说明书,是这样定义的,达到3000r/min的时间,是0.2秒。这是电机的最大能力。这个数不能再小了。大部分伺服电机都是这样的。

如果经过机械工程师的设计计算,我不需要那么大的加速度。那么就要计算出这个加速度的值,折算成从零加速至3000转的时间,然后写入参数。例如1000.改完之后,就会发现电机的加速明显缓和了,冲击不那么大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经过计算你减小了加速度,那么你需要的启动扭矩就可以减小一点。就可能可以选择一个小功率的电机。但是如果电机安装上之后,仍然按照0.2秒的加速度运行。那有可能会过载报警。因为启动扭矩过大。

我的这个认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欢迎讨论。

网友D(2017-12-15):
首先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算出直线运动部分的等效惯量  ½mv2=½Jω2   对于齿轮齿条齿条速度v=rω    带入求得J=mr2          惯量I=Jα   α角加速度

网友(点评):
这个是忽略摩擦影响的,剩下的自己计算吧

网友E:
建议楼主按如下计算 表格,考虑周全,各种工况都需要计算进去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

网友(点评):
哼,又想骗我积分,O(∩_∩)O哈哈~ 我之前已经下载过了,不过里面很多参数看不明白,看了更迷糊了。

网友:
这个主要克服就是重力啊,不是惯量。想想要提升30kg的重物,电机出力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按如下计算 表格,考虑周全,各种工况都需要计算进去

谢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你带不动,电机需要刹车的来着
400W,按3000转,T=9550*0.4/3000=1.27n*m
齿轮分度圆半径r=M*Z/2=1 ...

大侠按照楼主的速度算出转速是60rpm

网友(点评):
看到大多数伺服电机在使用中都是恒扭矩的,也有瞬间扭矩。不过一般我都只是考虑恒扭矩的

网友B:
电机不动,齿条移动,其实齿条的惯量就是MR^2,
质量乘以半径的平方,质量是所有移动物体的质量,半径是带动齿条的齿轮的节圆半径。

网友(点评):
简单明了,谢谢。 各种传动结构下的惯量和力矩的计算是我的一个软肋,现在补课。

网友(点评):
那工作扭矩就是F*r=m*g*r 对吧 ,直接跟电机的额定扭矩做对比就行咯?

网友:
齿条节距是什么鬼?齿条也只有模数应该是1.5.

网友B:
非也,非也,
扭矩要考虑加速度,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转动惯量的计算,可以用solidworks,也可以绕过回转运动,以直线运动的方式计算

社区里有一本书,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你可以搜搜。

网友(点评):
已经下了 想要的没积分的找我哈

网友F:
水水大侠,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我有一个疑问,齿轮齿条传动,水平和竖直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你給的齒距就已經錯了,1.5模的齒距應該是4.71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 我搞错了。 感谢指正

网友:
楼主我没有积分威望,你下载的那个伺服电机计算那个文件能给我一份吗?384879093@qq.com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你带不动,电机需要刹车的来着
400W,按3000转,T=9550*0.4/3000=1.27n*m
齿轮分度圆半径r=M*Z/2=1 ...

这个必须加减速机啊,不加减速机你算算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输出转数可以低,低转速下恒扭矩来着

网友:
我们经常在设计转动机构时,校核终端旋转体的转动惯量与动力源电机惯量的匹配值,这是比较常规的情况,如果终端是直线运动的物体,就需要把直线运动的惯量先转化为等效转动惯量,然后在进行惯量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水大侠,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我有一个疑问,齿轮齿条传动,水平和竖直的区别在哪里?

惭愧,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其实我实际的经验很少啊
我感觉水平和竖直的区别就是重力。
首先是滑块的受力。
其次是丝杆收到一个恒定的阻力。那么可能就得验算丝杆的失稳(细长杆失稳)
下降时可能会对电机有个反作用力,别飞车。

别的就不知道了,请真正有经验的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
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带动这么重的负载,需要多大的扭矩;再一个,确定速度以及加减速时间来确定加速或加速需要的扭矩。还需要加一个安全系数。垂直状态下使用一般要加刹车或其他的制动措施。

网友:
这个是东方马达的电机选型软件,里面有齿轮齿条机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收获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非也,非也,
扭矩要考虑加速度,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转动惯量的计算,可以用solidworks,也 ...

表示想要没积分

网友(点评):
请留下邮箱,和想要的书名,改天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表示想要没积分

水水,我也想要,最近每天都话半个小时个把小时的时间,逛论坛。1482262670@qq.com

网友:
楼主,我好穷,我想要那个选型书。1481161670@qq.com。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点评):
已发 好好学习这些资料,并传播给周围的好学人士。

网友(2018-08-16):
引用 网友B:
非也,非也,
扭矩要考虑加速度,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转动惯量的计算,可以用solidworks,也 ...

我没有积分我需要楼主的资料,非常感谢
邮箱182415514@qq.com

网友(2018-12-26):
我也想要,积分不够,需要楼主的选型资料,非常感谢,1270303791@qq.com

网友:
大家好,这份资料还有吗?我的积分不够,需要楼主的选型资料,非常感谢,949290806@qq.com

网友:
直驱400W带不动,我在想你为什么要用伺服电机而不用其余的更加便宜的电机

网友(2019-04-19):
电机扭矩的计算涉及到2部分:
1.克服驱动机构的摩擦转矩TL
2.克服负载和电机转子惯量的启动转矩TS
电机扭矩T=(TL+TS)*S  S:安全系数

网友(2019-07-02):
摩擦转矩怎么计算呀

网友:
楼主你这个设备最后做出来了吗?最后选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C(2019-09-19):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动,齿条移动,其实齿条的惯量就是MR^2,
质量乘以半径的平方,质量是所有移动物体的质量,半径是带 ...

请教大侠,计算气动扭矩的时候,所要求的电机气动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无论是伺服还是步进,还是普通电机都有这个要求冒昧了,球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伺服为例,其他的以伺服为参考,但是是否可调节要注意。
参考速度时间曲线,一般有三段,加速匀速减速 ...

感谢啊,、我求问的就是加速时间的设定。就是电机选型的时候要求加速时间。
看了老哥的回答我觉得有必要学一学相关的学科了,不能再刻意的忽略这些知识了

普通电机启动的时候,也没啥软件控制,就是电流大一些,这个加速时间是不是由电机本身属性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你带不动,电机需要刹车的来着
400W,按3000转,T=9550*0.4/3000=1.27n*m
齿轮分度圆半径r=M*Z/2=1 ...

哈哈哈   我看到直接拿3000去算  就有点儿厉害了

网友(点评):
哈哈,400W小惯量的额定扭矩就是1.27N*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伺服为例,其他的以伺服为参考,但是是否可调节要注意。
参考速度时间曲线,一般有三段,加速匀速减速 ...

一看就是电气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动,齿条移动,其实齿条的惯量就是MR^2,
质量乘以半径的平方,质量是所有移动物体的质量,半径是带 ...

就是1/4mD^2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必须加减速机啊,不加减速机你算算速度是多少啊

这个直线运动,惯量比 通常按照正常范围即可,也不是做旋转的,你现在主要考虑你电机的启动扭矩是否满足,你根据节拍要求,将电机的加速区及减速区计算理论分配出时间,并将负载形式转换成惯量,结合系统自身惯量去计算你加速器时,需要的转动惯量,是否跟电机成正比。一般伺服电机你这种,形式使用可以达到1:10.如还不明白请去查看MISUMI 选型手册后面的计算篇幅,你会得到很大启发。这个加减速时间,是需要你自己谁定的,加速时间越短,你需要选用电机的启动扭矩越大。 电机的功率,不等于启动功率。你自己查下你选择电机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2019-12-06):
楼主我没有积分威望,你下载的那个伺服电机计算那个文件能给我一份吗?450763722@qq.com谢谢了!

网友:
楼主我没有积分威望,你下载的那个伺服电机计算那个文件能给我一份吗?905062798@qq.com谢谢了!

网友(2020-02-13):
有点紧张

网友(2021-01-16):
这些结构都得带减速机的,不能直接齿轮和电机直连,直连电机扭矩承受不了,而且首先要知道,电机轴带动的这套装置的总负重是多少,在进行选型,减速机定了,看选型电机够不够用,不够用选大的电机;电机定了,选型选减速比大的减速机,反正从经济性基础达到产品需求,记得要保证安全系数哦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按如下计算 表格,考虑周全,各种工况都需要计算进去

骗子,没有齿轮齿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算出直线运动部分的等效惯量  ½mv2=½Jω2   对于齿轮齿条齿条速度v=rω     ...

看这个。。。。。。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2021-08-03):
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吗?

网友:
看了半天也是醉了

网友(2023-10-31):
引用 网友B:
非也,非也,
扭矩要考虑加速度,扭矩等于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转动惯量的计算,可以用solidworks,也 ...

大神,我也想要396321030@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