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变速箱换挡机构如何控制

楼主(2017-12-15):
这是今天刚刚看到的一个变速箱,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液压控制的换挡机构,想问一下,这样的变速箱在整车中应该如何控制其换挡机构,哪位大师有这样的变速箱资料。

网友:
虽然看不出这是什么变速箱,但自打有齿轮变速以来,液压控制拨叉换挡就是最佳选项之一。
手动或电动液压阀控制油路,完成液压传动控制。

网友A:
这种变速箱可以做为古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速箱可以做为古董了吧

请解释问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