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招解决铁削缠刀

楼主(2017-12-15):
一、在精车起头处最易缠屑,转速适当降低,进给倍率无需太慢,开始倒角,退刀3毫米,让倒角的铁屑排出,提高转速,再以后面杆径需要的进给速度直线车削即可。

二、 主偏角度不应太小。若无实际需要,尽量大一点。非直角阶梯轴时主偏角常用75°。

三、粗车时当前轴径余量应调整均匀,不要有锥度(有时为了减小振刀除外)。然后逐步增加或递减余量(以0.2mm增减),即可解决!

四、 切削液一定要淋在刀尖切削处,且兼顾整根杆身的刀尖淋液位置,最好切削液的压力可以达到20bar以上,80bar更好

五、 车毛坯外圆,起刀处应先车一个斜角。

六、  转速与进给速度。

     1、槽刀车削时,转速越快越易缠,特别是起刀处,应该降转速,必要时提高进给速度。

     2、碎屑刀,则只需要提高进给速度即可。(需注意保证粗糙度)

     3、用槽刀时,不要让铁屑从刀尖处垂直而下,应该安装一个铁钩,让铁屑离工件一段距离垂下

      4、产品的材质需要选用合适硬度的刀具,材质较软的产品需要刀刃锋利和排屑非常顺畅的槽刀,材质较硬的产品需要刀刃稍钝一些,可以选择碎屑刀,则不会存在缠屑。

七、加工铝件时,不要用普通的车钢件的刀片去车铝,要加专用的切削液,否则会氧化的。铝用刀片一般前角 35 `~ 45  刀尖一定要锋利,转速要高,线速度在800左右,就是你机床能开多快就尽量开快。进给F值给大点,有利于断屑。 铝一般前角都很大的,要选择合适的刀片,注意铝属于有色金属。如果你用了钢件的刀片,质量一定很差的,而且容易扎刀。

网友A:
挺实用 的  以前用槽刀 开槽 喜欢 进一下 退一下

网友B:
经验之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实用 的  以前用槽刀 开槽 喜欢 进一下 退一下

进一下退一下也可以的,但是不要进的太多,进太多会起圈儿削,缠到工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之谈啊

最近就在解决这种问题呢,上桁架机械手,不容许有铁削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