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新零件是怎么放在皮带这个树下的?

楼主(2017-12-15):
正常添加新零件的时候不是放在前面么,和其他零件并列的。

网友:
放在皮带树下  不是要把皮带做成装配体吗

网友A:
加班伤身啊,兄弟,装配体特征-皮带-新成的皮带零件做出来的,当然都放一块好区分,难道要跟其他混一起吗?这不是明摆的吗?

网友A:
都是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班伤身啊,兄弟,装配体特征-皮带-新成的皮带零件做出来的,当然都放一块好区分,难道要跟其他混一起吗? ...

我不想混在一起。但是不知道操作流程,只会做成一起了~~~睡觉之前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自己画的?

不是。是教程带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班伤身啊,兄弟,装配体特征-皮带-新成的皮带零件做出来的,当然都放一块好区分,难道要跟其他混一起吗? ...

好用了,原来那里下面有个复选框,没有注意到
。谢谢

网友(点评):
嘿嘿,可惜还是不能做动画用

网友(点评):
确实不能做动画,轮子转,皮带不转

网友(点评):
阁下有何高见,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