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划红线的重力加速度怎么来的

楼主(2017-12-16):
9800CM/s^2 不明白  为什么要除以重力加速度 是和哪个数值有关联

网友:
完全看不懂。顺便问下这是什么书?

楼主:
自动机械结构学!!!大部分机械书 对数学基础不好的人 不太友好    里面经常有微积分 矢量 复数矢量 线性代数 之类的 烦人的 只套公式 不追根溯源 就不会灵活运用

网友A:
手上拿个东西慢慢向上,感受一下力量
再上下来回运动,感受一下力量
而增加的这部分力是和重力有关的,所以应用重力加速度计算
ps其实这公式我也不懂,但是原理弄清楚,多花时间研究,推导,会弄明白的

网友:
感觉脑子混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拿个东西慢慢向上,感受一下力量
再上下来回运动,感受一下力量
而增加的这部分力是和重力有关的,所 ...

有道理 这个其实 是 f=ma+Fv  a和v通过 S 和t  的函数 去公式 去微分的

网友(点评):
楼主,不要瞎说,请仔细看书。

网友B:
9.8米/二次秒 重力加速度 如果能把题目图发一个 更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9.8米/二次秒 重力加速度 如果能把题目图发一个 更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这个其实 是 f=ma+Fv  a和v通过 S 和t  的函数 去公式 去微分的

ma是力,Fv是功率,怎么加起来的呢?是不是漏了个时间,f=ma+Fv/t?

网友:
很多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只记得一些基本概念,用的时候还需要查资料

楼主:
是我表达错了

网友:
这个资料绝对是老东西感觉像是50,60年代的书

网友C:
注意:1. 书中qcm(等号左侧)表示扭矩,单位应该为牛顿厘米,而等式结果的单位为公斤厘米;2. 等式右侧第二个表达式(+右边)中的Ff表示摩擦力,应该为umg,但它没有数值计算中没有g,而在前一项中除以g,所以总的结果就除以g,正好与单位“公斤厘米”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1. 书中qcm(等号左侧)表示扭矩,单位应该为牛顿厘米,而等式结果的单位为公斤厘米;2. 等式右侧第 ...

就服你

网友D:
做机械很久了,越发感觉,上高中时的物理,大学时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很重要,基本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机械很久了,越发感觉,上高中时的物理,大学时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很重要,基本功啊

同感  论坛大神的话:一入机械…… 不提了  反正是离不开数学   要玩的好 数学就要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  论坛大神的话:一入机械…… 不提了  反正是离不开数学   要玩的好 数学就要好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发展的基石,扎实的理论作为基础,再加上实际经验的积累,做起设计来,会很有逻辑性和针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发展的基石,扎实的理论作为基础,再加上实际经验的积累,做起设计来,会很有逻辑 ...

大侠说的对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 心里才有底 不会东西还没搞出来前 提心吊胆的 经常往现场跑 就怕出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对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 心里才有底 不会东西还没搞出来前 提心吊胆的 经常往现场跑 就怕出意外
 ...

是的,搞设计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这样了,否则,有理论无实际经验,或是有经验但无理论基础,都会让你的设计没有根。因为毕竟你设计的东西不可能跟你所接触的东西一模一样,过于保守的设计,只会让你的设计成本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