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管件攻丝如何控制

楼主(2017-12-16):
我们遇到一个管件端面攻丝,攻丝比较难控制,用的是常用的柔性挤压攻丝经常攻丝后管壁膨胀,攻丝机就是常用的台式攻丝机,请教这方面的大师该如何控制这种攻丝?谢谢

网友A:
攻了丝再车内外圆

网友:
做个比较硬的夹具内外撑住,要活动的,不然会被顶死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了丝再车内外圆

首先这样费材料,其次要改模具,不太方便

网友B:
你们用的什么丝锥,挤压还是切削,以前碰到过挤压丝锥变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的什么丝锥,挤压还是切削,以前碰到过挤压丝锥变形的问题,

您好,是挤压丝锥,已经更新图片了,请问最后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挤压丝锥不是万能的,你这情况刚好是个反面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挤压丝锥不是万能的,你这情况刚好是个反面教材。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尽量控制吗?或者只能用切削攻丝?

网友D:
通常工艺先倒一个相抵销的沉孔再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挤压丝锥,已经更新图片了,请问最后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直接换成普通的切削丝锥,挤压丝锥进行加工的时候一般薄壁零件都会造成外面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工艺先倒一个相抵销的沉孔再攻就可以。

这个我们也打了的,是不是不够深?

网友(点评):
因为材质、切削要素、刀具情况只有你自己清楚,只能按实际做试验出自己的经验数据。提醒:平时要善于积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尽量控制吗?或者只能用切削攻丝?

还可以铣螺纹,你这铝件估计做几万件都不用换刀,也绝不会有变形的问题。

网友:
薄壁件先加工内孔,挤压攻丝,然后再加工外圆,但是不管工艺怎样调整,都会有一个应力的消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