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何种真空泵搞定涮羊肉的泡沫?

楼主(2017-12-16):
1、工况:公司现在使用大锅煮肉类产品,开锅以后产生大量浮沫(类似涮羊肉产生的泡沫),以前用人工撇去浮沫,现准备用装置吸取。
2、试验:通过平板淋浴头改造(去掉硅胶层)成泡沫吸盘,软管连接齿轮泵(2.2kw),试验初步成功,确认可以把浮沫吸出来。问题是:工作效率低:吸取的浮沫中,含有大量的空气,但工况决定吸盘不能吸入液体,齿轮泵真空度有限,所以准备上真空系统,遂有如下问题:
问题一:选用何种类型的真空泵:因为对真空度要求不高,且吸出的浮沫,还需要从真空桶中再排出,初步设想选用变容类的水环泵,并能够双向工作四通阀连接,一个泵解决抽真空和压力排除浮沫的要求,请问这种泵可不可以?
问题二:泵的功率选型计算:真空桶低于液面的位置,吸沫头到真空管道最高点位置为1米,气体流速我预计10升/秒;如果泵的效率按照40%计算,请问我选择1.5kw的真空泵,能不能达到要求?
问题三:各位高人,胃解决吸沫这个问题,各位高人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也许我钻到牛角尖里去了。

虽然本科学了机械设计,可以放下已经接近10年了,初来乍到本论坛,完全小白一枚,各位高人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兄弟加油,力量在心中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考虑装个油水分离器那样的装置来除泡沫

网友C:
直接用刮板刮不行?

网友:
砂网过滤如何?

网友:
用海棉吸除

网友D:
只要考虑好泡沫与气的分离就好了,
泡沫的成分,可不可以通过冷凝、滤网等形式液态化,
齿轮泵虽然耐污且产生的负压大,但是流量低,效率就低了,可以用高压离心风机试试,
如果风机叶片容易积物,也可以尝试在进气前端或者风机外壳增加加热板,试想西门子的厨房油烟机就用的这么个去油污方式

网友:
刮板挂到角落在统一吸取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E:
看了下楼主的简单介绍,个人建议采用类似“工业吸尘器”的原理解决,大致方案如下:
(1)采用离心式风机吸取,吸取面积大,控制简单,不要采用真空,真空产生原理两种,一种是真空泵,另外一种是真空发生器(文丘里)原理,真空多用于工业精密零部件吸取;
(2)至于气液分离,原理有很多种,有过滤网式的,螺旋旋风式 ,锥形伞塔式,这个就要看你的过滤分离精度和效率;
(3)向楼主这种情况还要注意冷凝的,在设备上开排水槽。
具体情况,楼主可以咨询下工业吸尘器专业厂家,他们会根据你的工艺条件和要求,合理设计。希望我的建议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同意啊!刚才没看见发了个重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刮板刮不行?

以前单位刮板式除沫就是我设计的,已经实用化。但是现在提取方式改变了,需要吸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加油,力量在心中

谢谢!

楼主:
不是,吸沫头直接接触到页面以上的泡沫,真空桶在锅外。

网友(点评):
真空桶低于液面的位置——那这句话咋 个理解,就是“罩”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考虑装个油水分离器那样的装置来除泡沫

我最终的设计方案会使用浮力把吸沫头放在页面以上,自动吸沫。泡沫里面液体含量很少,全部抽吸进真空桶以后,最终总体回收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考虑好泡沫与气的分离就好了,
泡沫的成分,可不可以通过冷凝、滤网等形式液态化,
齿轮泵虽然耐污且 ...

十分感谢,好好考虑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楼主的简单介绍,个人建议采用类似“工业吸尘器”的原理解决,大致方案如下:
(1)采用离心式风机 ...

嗯,谢谢,明天咨询一下工业吸尘器!

网友:
不一定要吸吧?可否考虑下像伞一样的抓取机构

网友:
旋涡泵,水烟袋真空桶结构

网友:
这个算和我的工作对口,其实这个真的不需要真空泵,因为作者也说了含有大量空气,这个其实有个斜流风机的压头就够了,用不到真空泵的大压头,效率不高,从输送方式上属于稀相气液混合输送,如果你用离心式气液分离器,就是个小旋风,感觉分离效果不理想的话,可以考虑用文氏管做正压吹吸的方法(这个压头需要稍微大点),要求非常高可以采用玻璃纤维滤筒进行分离(工业滤油器)。其他的你慢慢实验吧

网友(点评):
当然考虑分离方式,就需要离心风机等级的压头了

网友:
用大盖子真空的方式是否会造成锅里局部气压降低,沸腾温度低?影响肉质、口感?
用低速旋转+刮板+吸油机,效率质量,操控都比较容易。

网友F:
文丘里真空管即可,压缩空气做动力源:

嫌贵自己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管子,配上真空管和阀门,前端根据实际工况做一个吸头。

网友:
还是刮板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让泡沫溢出来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楼主的简单介绍,个人建议采用类似“工业吸尘器”的原理解决,大致方案如下:
(1)采用离心式风机 ...

您好,很受启发,但还是不太明白:如果用离心风机,在接触泡沫的吸沫头装置到离心风机之间,怎么配置汽水分离器?水是需要回收的,需要加罐吗?还是可以直接回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文丘里真空管即可,压缩空气做动力源:

我感觉你这个右图很存在问题。
假设右边的桶里上部是空气,下部是水。
水把吸气管封住了,任你上部的空气如何的少,吸气管是不会吸气的。

网友(点评):
水把吸气管封住了?虹吸现象可不是这么表现的。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炖肉里的沫子主要是血,一般炖肉需要先用冷水起火把肉块煮一下,就是为了去除血沫子,否则煮熟的肉里有血腥味。其次是长时间高温煮沸,会产生肉末和蛋白质溶解,是在汤里的没有办法。南方煲汤都是用低温慢火,不产生沫子,肉汤也是清的。所以你说的这种一直需要清除肉末的,我怀疑煮到最后还能剩多少肉

网友:
吹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