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设计

楼主(2017-12-16):
        两端靠滚动轴承支撑的轴。由于加工误差较大,很难保证两个轴承位同心。有的人说一端用不能调心的轴承,一端用调心轴承。有人说两端都用调心轴承。到底怎么用呢?到底是图中的哪一种是正确的,期待大师解答。

网友A:
既然加工不能保证同心,那就只能用带座轴承

网友:
纯粹的胡扯,不知楼主搞过机械设计吗?你的轴有多大?有三峡大坝发电机的轴大吗?

网友:
楼主考虑的 是结合自身的加工条件 给出的结论  我曾道听途说 山峡为了个零件进口了N亿的设备 加工万事后 那设备就被废置了(听某些个北方人吹的)

网友:
安装轴承 省心  省的自己做 轴承座 我这都是优先选配标准件

网友:
带座轴承

网友:
带座轴承,可以调心就可以解决

网友:
前提是轴做同轴,那轴承就不必再纠结。
如果前提是轴做不到同轴,具体还得看误差大小,通常一头调心就可以。

网友:
建议是一端用不调心的轴承,一端用调心轴承,至少可以保证其中的一个做为基准吧

网友:
支持一头调心一头不调。两头都调轴的位置都变得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加工不能保证同心,那就只能用带座轴承

带座轴承其实就是调心轴承,用两个调心轴承好些,两个调心的比一个调心一个不调心的允许加工误差大。

网友:
在重型机械上是有轴承座安装孔位同心度差好几十丝的问题,在调心轴承允许的偏角范围内,两端都是调心轴承才好自动调心。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双调心的加工难度低,对于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

网友:
看误差大小,误差不大建议用不调心+调心

网友(2018-04-30):
外球面球轴承UCP,大小自己查手册吧

网友:
都用调心吧,,,,,,

网友:
你在机械制图上标注两端同心,如果加工不出来,那是加工的问题,保证两端同心这不是什么难事啊,大胆标注就是

网友(2018-08-20):
轴两端加工可以保证0.01同心度,精度应该够的,看承载,使用球轴承就行。

网友(2020-09-03):
哇,都是大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