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光滑塞规通止规的偏差值

楼主(2017-12-16):
如何去计算光滑塞规的尺寸上下偏差极限    有哪位师傅知道的吗 、
比如说D36  H6  如何去计算通止规的尺寸大小

网友:
这东西有专门的手册

网友:
严格来讲按楼上的手册。
经验上讲原则有二个:
1,通规在上限但不超过,止规在下限也不超过,各自公差在尺寸公差的5-10%。
2,考虑使用磨损,通规再下浮3-8%

网友:
加工现场就是直接测量通止规两头,一个是上差,一个是下差就行

网友:
还有专门的计算软件

网友(2018-05-01):
量规怎么设计

网友(2018-06-27):
3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