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立柱圆角处的处理方法求教

楼主(2017-12-16):
最终希望得到的如下图1所示的结果,但现在这个只是个样子,曲面无法展开,也就无法进入实际生产环节。
关于这个圆角缺口的问题暂时放到后面,先不考虑。

操作中,先画好草图,如图2:

然后在两侧作边线法兰1,半径15,如图3:

边线法兰1的特征如下:

然后展开,问题来了,两个边的法兰展开居然相交了,如图4:

问题1:为什么会这样?这是solidworks的bug吗?

然后,我更改了边线法兰1的特征,象征性的增加了值为0.001的一个【等距】,特征如图5:

再次展开,不考虑那个缺口的情况下,基本就是想要的一个结果了,如图6。

问题2:事情看上去貌似是解决了,但是这个0.001的等距的补丁确实感觉很不好。如果在不加这个0.001等距的补丁的情况下,能否实现图6的结果?

最后就是这个缺口的问题,据有经验的朋友说这个必须在CAD里面处理,手动画一个形状,如图7中粉色的两条曲线。

以上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可行。
问题3:可否在SOLIDWORKS中直接做一种能展开的“曲面”,比如由多个平面组成的模仿的曲面,从而实现钣金展开,类似微积分之类的?

以上就是整个的问题,还望各位能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2015版就有曲面平展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5版就有曲面平展的功能

我用的是2016的,但是没找到你所说的功能,能否截图看看。图1中蓝色部分如果曲面展开的话暂时还无法想象到底会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5版就有曲面平展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有,形状也和上面帖子中最后那张CAD图相似,

但是最终展开的时候却如图,没法整啊,

网友B:
钣金是折弯,厚度处处相等。冲压严格不属于钣金,因为厚度有挤压有拉长。曲面变形就更不能算钣金了。

有第三方的展开插件,其实也依籁冲压模具来保证。

网友C:
求教,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是折弯,厚度处处相等。冲压严格不属于钣金,因为厚度有挤压有拉长。曲面变形就更不能算钣金了。

有 ...

这个零件的转角处确实不能算钣金,我问过一些师傅了,这个工艺是用【锤子】敲的【手动含泪掩面大笑】【手动含泪掩面大笑】【手动含泪掩面大笑】【手动含泪掩面大笑】【手动含泪掩面大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这是什么软件?

SolidWork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的转角处确实不能算钣金,我问过一些师傅了,这个工艺是用【锤子】敲的【手动含泪掩面大笑】【手 ...

焊后打磨圆整

网友:
一般都是在CAD中改,三维不画;实际加工是:焊后打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也不分享给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也不分享给坛友。。。

这个问题我这边确实还没有解决,不过比较接近了,你楼上的这位说的就是现实生产中的解决方法了。
CAD里面画,然后焊接的时候用锤子敲,再打磨。

另外听到的一种解决方法是:买个球,然后做线切割,切出1/8个圆面来,刚好补上这个缺口。但是这个球貌似不太好买,同时这种切割一般的加工厂不知道好不好切。

网友:
一般小的缝隙直接用焊料填,大的就留一点料后面焊接了打磨,最后用打了腻子再做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