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17-12-16):
以前一直没用过步进电机,今天看了样本,发现算加速扭矩时,样本里面有把电机本身的惯量X减速比平方当做电机惯量计算,伺服电机都不用,这个是样本错误,还是步进电机本身性质决定的

网友:
伺服电机也要这么计算惯量比吧

网友(点评):
没有,算加速扭矩时,就是电机惯量加负载惯量乘以加速度

网友:
伺服宽泛很多,
步进电机最大转速只有600,还有启动初速度也不能大,不然很容易丢步

网友:
最好是直接给厂家的销售打电话确认,厂家之间的选型会有一点细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