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怎么制作带碰撞的动画

楼主(2017-12-16):
比如说线型马达运行到物体的时候,推动物体前进,而不是穿透。 操作细节在哪里?

网友:
Motion分析中  有个 接触

网友:
约束可以设置

网友:
可以在碰撞的同时,给被碰的物体也加一个同速的马达,就会有被碰后一起运动的效果了。

楼主:
事实上我做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在碰撞之后他们能挨着一起懂,这是我需要的,我希望在主动件停止后,从动件也停止,而不是一路冲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我做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在碰撞之后他们能挨着一起懂,这是我需要的,我希望在主动件停止后,从动 ...

加马达,不要设置接触类型,两个不相关。

分别加两个马达,想动就动,想停就停。

网友(点评):
我想做这个东西挺麻烦的。要好几个要接触的地方,如果用你的方法,将异常复杂。我希望能和现场实际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马达,不要设置接触类型,两个不相关。

分别加两个马达,想动就动,想停就停。

你这种做法,我觉得不符合现实啊。功能上应该能实现。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方程式来实现,在方程式中添加条件方程,或使用if命令看看吧,手头没软件只能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方程式来实现,在方程式中添加条件方程,或使用if命令看看吧,手头没软件只能说说看

事实我这个挺麻烦的。
油缸推动圆盘上的销轴1旋转,直至销轴2强迫油缸偏离轨道,然后油缸回程,继续下个环节推销轴2~~~~~~以此循环,圆盘是间隔运动

网友(点评):
问题是入过只是这些的话,杆不可能推杆2啊

网友(点评):
有弹簧啊

网友(点评):
那死点也不纯在了,的确很麻烦

网友(点评):
是的。有弹簧归位。

网友:
推动一个我还能想出来,太多太烧脑你自己慢慢想吧!我也没软件没法验证!if(“相近面的距离”>0,“相近面的距离”,0)虽然会报循环信用错误,不过应该也能用。我用手机发的,没电脑不知道行不行,纯粹用脑子想的

网友B:
其实你这个用接触就能做,因为你的有运动死点,推进到死点在回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个用接触就能做,因为你的有运动死点,推进到死点在回来就是了

没明白,我再研究研究吧。反正不着急。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用那么复杂,接触就能搞定,因为你这个有死点,

网友(点评):
简单说杆运动到头会被圆盘上的下一个短杆卡住

网友(点评):
他不是说被下一个短杆卡住,是被下一个短杆迫使改变位置,因为油缸根部是铰接的

网友(点评):
我刚才没注意这个问题,我出差在外,住在一个专科学院对面,现在隔壁来了一对,我晕!这隔音太差了!晚上压水泵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啊。

网友(点评):
还好没有多久他俩就睡了

网友(点评):
这么快就睡了,半夜还得醒

网友(点评):
后来怎么样了?还在那住么

网友(点评):
在啊!昨天这有一对更开放的,我靠听得给现场直播似得,发屁我都不敢大声

网友:
仿真的模块里面有一个3D接触,用于零件之间的应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