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升降机构的原理设计

楼主(2017-12-16):
见图1为总图,1个电机通过一个主动链轮通过链带动4个从动轮。
图2 位主链轮装配体。  图2.1 为 链轮零件图
问题1: 主链轮采用紧定螺丝固定防止链轮轴向和径向转动,是否可靠? 我记得一般里面都是用键槽固定可靠吧?
问题2:  链轮的零件图标注是否符合常规?  链轮: P=12.7  Z=12  煮黑??? 有这种处理?
图3为: 从动链轮装配体,它主要由图 3.1升降柱,图3.2升降链轮合件;图3.3 升降滑动圈 ,其他还有隔套 圆螺母 挡圈 轴承61900

问题3:这个装置正常就是这么高,需要升降时,看这个设计,是不是要先把零件7圆螺母给拧下来,零件6升降隔圈取下来,零件5卡圈取下来,再开电机实现链轮转动, 从而实现升降?
问题4:大伙能看出它的动作原理吗?图3零件1 升降柱肯定是固定不动的,我的理解由于主动链轮高度不变,这里从动链轮高度也不能调整。
          但是一旦链轮转动,链轮内部有螺纹,会上下移动。 所以我感觉有点矛盾啊

问题5: 这里为什么图3中的零件4   选61900这个轴承,感觉链轮升降的时候,链轮内部台阶会给轴承一个向上的轴向力啊?
问题6:不明白装图3中的零件7 圆螺母有啥用?
问题7:图3中的零件6升降隔圈有啥用?
问题8: 图3.2 升降链轮合件是链轮和一个装饰套筒组合在一起的?如果链轮升降,套筒也会升降,会离开零件1升降柱底座,那样的话这个套筒还有啥用?

图1 总图

图1 总图

图2 主链轮装配体

图2 主链轮装配体

图2.1 主链轮零件图

图2.1 主链轮零件图

图3 从动链轮装配体

图3 从动链轮装配体

图3 从动链轮零件名称

图3 从动链轮零件名称

图3.1 升降柱零件

图3.1 升降柱零件

图3.2 升降链轮合计件

图3.2 升降链轮合计件

图3.3 升降滑动圈

图3.3 升降滑动圈

网友:
四根丝杠,1个螺母的结构原理。

网友:
把图发给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键槽传递扭矩可靠性好一点,图纸给人的第一感觉管壁薄了一点,具体要看工况

网友A:
原来不是楼主画的,那就麻烦了,谁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这不一定是全图。

网友:
问题1:主要还是看电机轴的结构,可能轴上是螺丝孔,轴上螺丝孔的电机我没有见过;
问题2:煮黑应该就是普通的发黑;
问题5:轴承内圈和外圈基本算是全部固定死的;
问题6:圆螺母7用来固定一块板,这个板也是要用来固定电机的,图中应该少一块固定板,固定好后电机跟着那块板一起升降,问题3、问题4、问题7,问题8同理;
只是用升降机构用细牙,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整体结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是楼主画的,那就麻烦了,谁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这不一定是全图。

恩恩恩

网友(2018-04-20):
这种升降参考滚珠丝杆,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