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机架设计

楼主(2017-12-16):
如题,别人给了我我这张组装图和它的零件图,我要转3D。

1.这种尺寸的脚轮和底座脚杯外购件去哪里找模型? 自己画太麻烦了。
2.这种机架是用3D草图画线然后结构构件还是一个个零件先画模型最后装配好?
3.注意材质有Q235 S304 LY12,零件该选哪种材质如何确定?   这些材质的零件表面都要进行哪些处理外观看起来才能漂亮呢?
4. 这种机架如何设计才能实用漂亮? 有什么经验和关键原则吗? 不然老板  客户都说要改,到底要改成啥样的才是完美呢? 有哪些技术标准呢?
新手入门,请多指教,谢了

网友:
1、麦迪工具集里就有小五金件,米思米大概也能有
2、这种柜子什么都是专门的厂家做的,9折型材什么的,自己做不了。如果自己用普通型材做,当然是焊件功能来做。
3、想美观用304最好,Q235就不要用了,铝合金可以用在台面
4、这个就是根据领导和客户的眼光来了,你说也不算。

网友:
有专门的模型库  上隆 米思米  怡和达里面都有,后两者特别全,一般常用的零件都可以找到,常用的标准件用迈迪工具集就可以,上述模型库在网上可以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做好了就给领导看 领导说咋改你就咋改  多改几次 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东西每个人的 审美不一样 没啥好建议 比如我领导就喜欢改外框

网友:
楼主研究下飞机,高铁上的送餐车吧

网友:
米思米可以找到很多的

网友:
横梁与机架选用铝型材,脚轮与垫脚选米思米配件。

网友:
“横梁与机架选用铝型材,脚轮与垫脚选米思米配件。”

网友:
用铝型材贵吧,觉得用钣金件折起来也挺好看的。脚轮脚杯怡和达。上隆自动化都有,米思米贵。

网友:
这个图纸很好找的,网上多呢!

网友(点评):
还有带撑脚的脚轮!

网友:
另外包括你图纸上的2网上也上可以下载到图纸的!

网友:
一套下来最好不要有一个焊缝。

网友:
这个既然有分图了,为何还要自己画3D,既然有图了直接加工不就好了

网友:
看你的美观要求,最经济的还是型材焊接喷漆

网友:
1.这种尺寸的脚轮和底座脚杯外购件去东莞上隆采购现成的,模型直接在上面下载。
2.这种机架是一个个零件画好,再去完成装配工作,因为,第一,零件只有一个个画出来才能出图加工;第二,标准件采购型号数量也需要装配模型里面建模;
3.优先选用304不锈钢,考虑到成本的话,可选用Q235进行发黑或者电镀处理,另外235焊接性能比较好
4. 美观漂亮的话,最好外表面电镀,该导圆角的都采用平滑过渡处理。

网友:
标准件直接买就行,越简单越高效

网友:
做成可以制动的轮子,脚杯不要,会不会更好?

网友:
脚轮脚杯这些怡和达米思米都能下载到三维模型,管材的话麦迪插件就能生成,

网友:
框架直接3D草图绘制,加备注说明就行,都是标准件,搞得一张张图纸看着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