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几个钣金件如何画与展开

楼主(2017-12-16):
1. 图一, 上方下圆,放样生成实体,怎么转钣金?  展开如何展?
2.一个长方体,上下抽壳; 当然了也可以拉伸薄壁特征。  如果用钣金命令如何画?  怎么展开?
3、图3是一个弹簧,想问下弹簧这个有模型可以调吗? 还是自己建模型?
4.图4 是一个复杂的塑料件。 想问下这么复杂的东西是一块塑料板机加工出来的,还是需要开模才能做出来呢?

网友:
恕我直言,问的问题太低级,感觉你要补的东西太多,不是三言两语能解决。楼主不是圈里人?

网友:
00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天圆地方。

网友(点评):
说这不是天圆地方的,怕不是ZZ

网友:
000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您的热心帮助使我们这些菜鸟进步的动力。这几个问题我都解决了。 只是最后一个塑料件我搞不清楚是机加工好还是开模好?

网友:
开模,太复杂了,不懂塑料模具的讲也没用,不如直接给模具厂,人家分模比你专业多了。
弹簧建模,用螺旋线加实体扫描
第一个问题由楼上回答了

网友:
这种模型还好,不复杂,在钣金模块造型即可。

网友:
图四恕我直言,只是特征多了点,算不上复杂,都是可以机加工的特征。找你的客户把数模然后直接CNC加工

网友:
4,有钱有量就开膜

网友:
这个才是天圆地方。

网友:
弹簧如果有迈迪工具集可以自动生成。如果没有,可以用螺旋线功能,再用扫描生成,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