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零件如何加工以及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7-12-16):
1. 图1    我薄壁特征拉伸,然后开槽和孔,标注尺寸完事。 如果我用钣金的话,势必要画钣金展开图。

    我想知道我就标尺寸,如何加工出来? 工人会找我要展开图吗?

2. 图2  画个截面拉伸一下完事。如果用钣金命令画估计画不出来吧,超级麻烦。 老问题,图纸标注出来了,如何画展开图?

3.图3  里面沉头孔的尺寸标准。

       B-B截面是沉头直径23,底部孔10  (此沉头孔是否是供M10的沉头螺钉用的?).

       AA截面是直径12和直径8.5 .  (此沉头孔是否是供M8的沉头螺钉用的?)

      还有一个沉头直径10,底孔直径6.5的(此沉头孔是否是供M6的沉头螺钉用的?)

4. 如果是M8的螺栓,需要从某个孔穿过去连接,那么这个孔开多大合适? 8.1? 8.5? 9.0?

网友:
就简单回答第一个问题,钣金件肯定要展开图,工人需要计算下料尺寸。

网友(点评):
也要看公司情况,如果有工艺部门,往往这部分工作由他们做去了。

网友:
沉孔标准就里面有。
http://www.cmiw.cn/thread-492384-1-1.html

网友:
第一个问题,钣金工艺做不了,最多是滚压成型,然而更多的时候是采购现成的方管型材,然后使用激光切管机加工出那些方孔
第二个问题,折弯机能勉强做到,但如果是大量生产,则只能使用滚压成型工艺来完成。
第三个问题,什么叫沉头螺钉,沉头螺钉有很多类型,看你完全外行,直接外协得了。
第四个问题,开多大的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设计需求不同。

网友:
M8螺纹底孔的直径6.65~6.91都可以

网友:
做钣金设计的他们有专门的计算公式用来算展开尺寸

网友:
前两个必须给展开图的,我看你是三维做的图,那展开就更简单了,三维软件可以直接展开的。我看了,你画的图非常的简单,三维软件的钣金非常好做的。只有给展开图工人下料就好干活了。用激光下料,所有的孔就一起下料完成,包括折弯线都画好了。我大体画了一下,我用的是inventor软件的钣金异形板命令做的。

网友(点评):
你给工人出展开图,你想给揽责任吗,车间怎么玩那是车间的事,设计只需给出成品尺寸即可

网友:
下面的问题是螺栓孔选用问题,在设计画图的时候一定要先查到标准件的具体尺寸才可以画图的,设计要严谨。公差的配合都要了如指掌的,不然何谈设计呢!做出的产品何谈质量呢!CAD用许多的插件,他提供了几乎所有方标准件及设计公差配合和一些技术要求。比如英科宇机械工程师、清华天河等插件。非常的适用,会让你的设计事半功倍,还可以学习一些必要的基础知识呢!

网友:
攻什么样的丝大多大的底孔,机械手册里有现成的公式,及你要的配合精度来定的。要记到心里的。要知道底孔是根据什么来的原理。哈!在这里我不想告诉你答案,要你自己去查,那样你才记的深刻。知识是日积月累的,还好努力!空闲的时候多下车间观察,实践非常重要,并去直接了解加工工艺!

网友A:
图一能找接近的型材替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能找接近的型材替换不?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