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钢907A可否铸造加工

楼主(2017-12-16):
       各位大神。小弟一直从事机械加工行业,铸造第一次接触。现在如上面题目的问题,向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船用钢907A是否可以用铸造来加工产品?这样加工的产品用消蜡模是否可以?还有就是那个厂家可以做这个材料的铸造件?

网友:
除了有延伸率、化学成分、表面处理之类要求的钢材外,都可以通过铸造(含压铸)获得相近牌号的铸钢件(那怕不锈钢也可以)。当然绝对的情况就相对少好多。

网友:
连铸907A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