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有这么硬吗

楼主(2017-12-16):
这是矿山上一个轮边湿式制动器的轮毂,与之接触的是骨架油封,想问一下,骨架油封能够将轮毂磨成这样吗

网友:
滴水穿石

网友:
让密封磨成这样挺常见的,各种油污总不清理。

网友:
主要还是轴颈公差没用好,以至于受热变形,从而使抱箍弹簧始终可以提供内压作用力。

网友(点评):
你不懂的东西就别说了,你知道油封那个弹簧有多软吗?

网友(点评):
你看细了:受热变形

网友:
有些油封里面有钢圈

网友:
铁杵磨成针,正是这个道理,机械里面没有什么是磨不动,只是时间的长短了。

网友:
油封不一定有多硬,但是砂土或是掉落的毛刺磨屑够硬。

网友(2020-07-11):
主要可以看成是三体摩擦。磨粒和橡胶摩擦系数大,相对滑动少,磨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