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车辆轮距、轴距

楼主(2017-12-16):
正在做一个井下辅助运输车,已知道井下巷道的宽度与要求的转弯半径,该如何确定运输车的轮距跟轴距。

网友:
车轮在车辆支承平面地面上留下的轨迹的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如果车轴的两端是双车轮时,轮距是双车轮两个中心平面之间的距离。楼主可在在地面上开一圈,然后测量。

楼主:
我并不是想测这个轮距,而是想设计车的时候如何掌握轮距、轴距的大小

网友(2018-02-26):
轮距:
是否需要使用驱动桥?
如需要,轮距确定时,需要考虑是否使用现有的驱动桥还是重新开发。以及巷道的宽度。车身或车斗的宽度是否有要求。

轴距
需要考虑巷道的空间,以及车辆的转角。(就是实际作业时,车辆的运动轨迹。保证能够正常装卸)
整车的载荷要求,车身强度能够满足。
以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