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上的小螺丝孔

楼主(2017-12-16):
塑料件上有M2,M3等很小的螺丝孔,受力不大的地方。这些孔模具上怎么弄呢?预留底孔用自攻钉可以吗?

网友:
你确定是公制螺纹孔吗
塑料件上一般是用自攻螺钉阿 或者螺套

网友:
最好预留底孔用自攻钉

网友:
这种塑料件,并且螺纹这么小的,肯定是用自攻螺丝了。

网友:
留不留底孔都可以,没有底孔使用自攻螺纹也可以拧进去的

网友:
一般都是自攻螺纹

网友A:
用自攻 或者镶嵌螺母

网友:
没见过塑料件直接拧公制螺纹的,都是自攻钉或者公制镶嵌螺母。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A:
用自攻 或者镶嵌螺母

同意!还有一种常见紧固方式就是卡扣

网友(2022-12-08):
机螺纹一般留盲孔再压入铜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