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器里的轴承竟然烧了

楼主(2017-12-16):
本人做了一个井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驻车制动器用的是湿式制动器,现在制动器里的轴承烧坏了,制动器里并没有缺油,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制动器是那种结构呢?

网友B:
轴承烧坏了,金属的轴承烧成一坨铁锭了吗

网友:
如果要分析,还得看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制动器是那种结构呢?

弹簧制动,液压释放

网友(点评):
这种制动器制动和轴承关系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烧坏了,金属的轴承烧成一坨铁锭了吗

圆锥滚子轴承,内圈烧在轴上了,滚子碎了一地,

网友:
内圈与轴配合不紧密,有相对滑动,摩擦生热

网友:
设计出来的有多少价值,还得看谁组装;

想知道设计上有没有缺陷,还得看设计者和组装者关系好不好。

好的设计,也能撞坏;差的设计,也能组装出没多大毛病。

网友:
估计打偏了,检查一下油路是否堵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