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划伤

楼主(2017-12-16):
现在磨床上的测量头,在辊面精磨后测量,会在辊面上划出痕迹,从测量头的材质,(硬质合金,陶瓷,特氟龙,尼龙),和形状(平面,球面,圆柱体)想了许多办法,差不多解决了,但是还想更好的方法,如果用百分表头是否可行,也只能先试验了。在小工厂,你想做改造,从上到下都盯着你,除非一次成功,否则,总有人说多话,改造都是需要花钱的。

网友:
前面的能留下估计百分表头也会留下痕迹。

网友:
百分表头也会有压痕的,不如从接触的工件的触头材质入手吧,比如软一点的材料

网友:
在小工厂,你想做改造,从上到下都盯着你,除非一次成功,否则,总有人说多话,改造都是需要花钱的。
是的,针对这种环境,你就得把老大和大伙沟通到一起也行啊

网友:
喷硬膜防锈油,防止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