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分离、接合时候这些机构都是如何动作的

楼主(2017-12-17):
这是在矿山上看到的一个变速箱,想问一下,这些机构都是什么名称,在离合器分离的时候,各机构是如何动作的?

网友:
摩擦摩擦

网友:
细看一下有一个拔叉机构,那就简单了:动力传导到拔叉作轴向移动,然后带着轮盘实现离与合。

网友:
以汽车为例,当踩下离合器踏板,分离轴承在分离拨叉作用下压向压紧装置,迫使压盘向后移动,从动盘与大飞轮后端分离,中断动力传递,此时可换档,松开后自动变成压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