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7突然断电 显示无法恢复文件

楼主(2017-12-17):
solidworks2017突然断电,打开上次文件显示无法恢复文件,别的文件没事,排除软件问题,估计文件损坏,请问还有法恢复吗

网友:
这里面试着找一下,看行不行。我一般会把第一项改到5分钟。

网友:
没有备份那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在C盘,SW系统临时目录下,temp中找到这个临时文件后再修复

网友(2019-07-15):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