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铆定位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7):
旋铆工件(只有三维,无详细图纸):2mm的钣金件1,旋铆用孔深6mm的机加件2,铆钉(顶帽直径8mm厚度1mm端面倒圆角0.8mm,旋转段直径6mm,高6.2mm。被铆段直径4mm,铆接后6.5mm)。

件1有后续工序安装孔用于在工装上定位,定位精度可控制在大概±0.5mm;
件2除铆接用孔外很好定位基础。
铆钉的外部定位只能借助钉帽,但是无图纸,具体定位精度未知。再有就是借助旋转段与件2的配合起到无定位的支撑作用。
铆机型号已定,整个铆接过程自动完成。

结合以上问题,现在担心因为铆钉定位不准,导致旋铆效果不好
请有经验的大侠针对被旋铆工件(铆钉)的定位问题提供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
外形定位可以得,需要与客户沟通

网友A:
旋铆机上一般是这样设计定位装置的,基座上设有与定位装置相配合的定位件,当旋铆机需要工作和进行装配定位时,只要定位装置和定位件相互配合,就能使得旋铆机减少晃动,确保中心位置的准确性,使得纵向和横向基准尺寸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铆机上一般是这样设计定位装置的,基座上设有与定位装置相配合的定位件,当旋铆机需要工作和进行装配定位 ...

一般情况下,被铆接的铆钉的定位精度要求多少,±0.05?±0.3?±1?还是什么?主要针对哪些因素?谢谢。

网友:
空谈误事啊。。。。。。

自已都没把握的事,别人答了自个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