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做毕设请求大师帮助

楼主(2017-12-17):
我想的是冲孔-落料-弯曲,但是落料后如何留工件进入下一个工步?
可以画个简易的排样图参考吗

网友A:
多看看百度上面的类似文章,很多的。

网友B:
材料这么厚用级进模啊, 开2付模具也挺方便的:下料冲孔——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这么厚用级进模啊, 开2付模具也挺方便的:下料冲孔——成型

毕设要求必须用级进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百度上面的类似文章,很多的。

其实我就是没搞清楚原理,我弯曲必须落料,可是我落料不就从板料上掉下来了嘛

网友:
模具设计必须遵循"三性”原则。技术性,工艺性,经济性。
所以,在确定设计方案的时候,一般都要在充分考虑个方面的要求进行设计方案的基本思路。
类似楼主这样的零件,做级进模有所不妥。落料冲孔加翻边二套模具就可以轻松的实现。
如果需要自动化生产,也可以二台机床组合成自动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