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平行四边形的胶皮如何自动滚贴到圆棒上?

楼主(2017-12-17):
求助大神:平行四边形的胶皮如何自动滚贴到圆棒上?
如图,胶皮内层带粘性,激光精确切割成平行四边形,要求滚贴到圆棒上,如紫色的那款的就是贴好后的效果,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设计自动机才能达到效果,其中胶皮来料是A4纸那么大张的,激光切割成N片,有底层离析纸,底层的纸是没有切断的。多谢各位大神指教,提供思路

网友:
楼主可考虑采用贴片机的机构中的高速旋贴工艺。

网友:
是不是想直接在A4纸面上切好的胶皮,不用人工撕下来,直接就贴到棍子上啊。

网友:
可以参考自动贴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