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升油壶,感觉有不合适的地方,请指正一下

楼主(2017-12-17):
(图片)

网友:
感觉柄细了不好造出来

网友A:
这种塑料品要考虑加工制造的可行性,比较把手这么细,是否能吹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品要考虑加工制造的可行性,比较把手这么细,是否能吹塑出来?

宽度23,不行的话,我得修改一下了

网友:
没加工过塑料件,不懂,不过怎么盖盖子啊

网友:
把手外突出~~~~~~

网友:
,这种形状就不是参数化的。不如用非参数化的power surfacing自由曲面插件建模

网友:
没接触过这方面,不过用油壶的时候感觉倒得时候很不方便,总是顺着壶外延流弄得那都是

网友:
我觉得尽量减少空间占用,利于减少包装体积,利于运输。

网友:
塑料件真不知道怎么设计,不过我感觉这油壶倒油有点问题,尤其是最后一点点的时候,好像需要把油壶立过来似的。。得考虑到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