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的公差配合

楼主(2017-12-17):
做了一个铰接式工程车辆,中间铰接处用到的关节轴承型号是GE60ES-2RS,中间销轴与关节轴承内孔采用的配合是Φ60H7/k8,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是Φ90K8/h7,想问一下,这样的配合是否合理

网友:
感觉没有问题 也可以是零零 就是H7/h6

网友:
轴承样本上是有常用配合的

网友:
轴用h7/h或js6这样销轴好装一些,图纸公差不要改。

网友:
用 IT 8 精度是不是太低。建议IT6-7

网友:
中间销轴与关节轴承内孔采用的配合是Φ60H7/k8,轴承外圈与孔的配合是Φ90K8/h7。销轴可以用6级精度,孔用7级精度。感觉比较合适。

网友:
看目录一般都有,国产的关节处间隙比国外的要大,时间长之后会更严重

网友:
感觉轴承与轴装的时候会有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