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装配体草图中插入标准件,并以它为基准进行设计?

楼主(2017-12-17):
大家好!如图1,主轴类旋转的零件组,一般是先确定轴承标准件,再以它来进行其它零件的设计。在二维cad中当然很简单,先调入轴承,其它零件从轴承的内孔及端面开始来做。在solidworks中,我在装配体的草图中插入轴承标准件,无法令想设计的零件与轴承内孔关联。当然以轴承内孔轴向插入新零件来得到内套也可以。但这样得到的草图是一个轴向圆,而非径向的草图。我主要是想得到在径向看,和轴承内径贴合的草图,如图2,以方便其它零件的设计。但该零件草图无法与轴承内径配合。如图3。不知大家对于多个回转体套在一起的且有轴承类标准件的设计步骤是怎样做的?我怎样才能得到如图3的草图,该草图蓝色线与轴承内径重合?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2-18 20:20):
请看4楼

网友:
搞不明白楼主想干啥,如果楼主先插入标准件,一般系统会自动默认该标准件为固定,就是不能动,除非改为浮动,然后楼主想画轴的画,应该采用插入-新建零部件,选择标准件的中心基准面为新零部件的基准面,在装配体中绘制该轴,不应该在装配体下直接绘制草图,因为装配体特征可没有旋转啊

网友(点评):
请看4楼

网友:
可以关联的,感觉问题在于草图建的不对。

网友:
在装配体中建立方案草图,然后新建零件,在新建零件中新建草图,引用这装配体草图,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在装配体中使用布局草图,建立草图块,并把草图块变成零件。

楼主:
大家好,就是想要在sw中,达到二维在多层回转体设计的方便性。如图4。而在1楼帖子,除了轴承圆柱表面不知如何关联,其它我可以整张草图画出,每个零件可用插入新零件,将有用的草图转换实体引用后旋转即可。请教大家:这张二维图,在初步设计中,大家用sw是怎样做的?

网友:
关联设计的时候,草图的绘制很关键。草图与零件轮廓线的关联如果不好选取,可以采用显示样式里面的隐藏线可见,这样就容易选取了。

网友A:
楼主是要收TOP DOWN 设计方法吗》? 这个高深的问题恐怕没几个能回答你,

开思里有个帖子 有位鹿大 有回复过,可惜被 发帖的那个苏州 灯具 翔给删掉了!!!!!!

楼主:
没怎么用过布局和草图块,好像两个草图块不能关联尺寸?大侠是否愿意分享一下您的模型?QQ3282038374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收TOP DOWN 设计方法吗》? 这个高深的问题恐怕没几个能回答你,

开思里有个帖子 有位鹿大 有回 ...

这个不高深吧。。。

网友(点评):
现有的教程不多,没多少高人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