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7-12-17):
请问各位大侠,14的孔如何加工,公差13.2-14之间就可以接受了,如图所示:

网友: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镗刀吧

网友:
都加工到φ13.2呗

网友A:
老兄  这个加工  问题 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挑个合适的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呗

网友:
精度表面粗糙度要求不高的话,用酸去烂它,模具加工好像有这么一招。

网友:
这个孔 干嘛用的  具体什么要求撒 只要保证 尺寸  吗 没什么要求 就直接钻头钻到位

网友:
这零件好奇怪 里面的底孔  比外面的大1MM 一定要有台阶的话 不好做  盲孔 240深度 排屑是个问题 容易断刀的 刀柄 细 长  振刀   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难度很大

网友:
我看都这13、14的孔要求都不高,干脆直接加工成14的孔,用一节内孔13外径14的不锈钢管堵住前面,再用氩弧焊焊接端面不让管松动

网友:
13.8钻头扩。肩部磨平,应该就是避空用途

网友(点评):
那 13.8的钻头怎么进去扩 不还是得从13 的孔进去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我看错图了。呵呵。问问设计,他可定知道咋干,要不就问问工艺标准化,他都不懂可以抽他。

网友B:
看你们的量   有量的话定制一把伸出刀具   没量那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
这个,尽量和出图人员沟通吧
如果我做不出来,一般是不敢出图的

网友(点评):
设计人员不懂工艺1的情况会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需要从源头解决。不知道是如何装配的!

网友:
只能钻后镗

楼主:
大师,我想请教如何设计一把可伸缩的双刃镗刀来镗此孔,或是大师是否有别的镗刀杆设计思路,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  这个加工  问题 还没有解决啊

是的,愁的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的量   有量的话定制一把伸出刀具   没量那成本就太高了

没有量,想设计一把伸缩双刃镗刀,但是空间太小,没想到合适机构。

网友C:
楼主知道这个∅14的孔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车床加工可以试一下  不过孔还是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知道这个∅14的孔是做什么用的吗?

壁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