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细小火花的钢是什么钢?

楼主(2017-12-17):
最近磨的一种材料,火花很少,偶尔出来一星半点。对比我之前的磨的材料,有的火花很大很多,有的完全没有火花,我知道可以通过火花鉴定钢铁材料。现在这种偶尔有细小火花的钢,是什么钢?还有,用不同种类的砂轮,比如白刚玉和绿碳化硅磨同一种材料,是不是火花表现的也不一样。

网友:
高速钢细小火花。
软的材料就没有火花,比如铝合金

网友:
学火花鉴别要从已知的材料开始。分清一次,二次,三次火花等基本的开始

网友:
【图片】新手请看,看火花识别钢材及春季淬火只看楼主 收藏【刀吧】_百度贴吧 http://tieba.baidu.com/p/2286720668?see_lz=1

网友:
象这类情况,与砂轮型号都有关系。新手的话,到不如用普通切割机凭手感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