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机械密封能够达到一点都不漏的效果

楼主(2017-12-18):
   求教各位大神
          低速转动(30r/min), 哪种机械密封能够达到一点都不漏的效果。

网友:
试试油封

网友:
不仅仅是转速!

网友:
用过油封。

网友:
看在什么环境下工作,水温、水压、转速等因素确定后再定

网友:
没有绝对不漏的!

网友:
船舶动力轴的密封方式,可以参考不?

网友:
可以试一下双油封密封

网友:
得说清楚吧 什么环境 什么介质等等

网友:
低速用二个O形圈吧

网友:
没有绝对不漏的密封

网友(2018-02-20):
一般来说,先确定密封的流体类别:气体还是液体;
然后工况信息:压力,线速度(不仅仅包括转速),温度等,越详细越好;
在此基础上,才可以选出合适的密封,如油封,机械密封,干气密封,浮环密封等。

网友(2018-03-29):
没有绝对不漏的机械密封,只要泄漏量在标准范围之内就可以

网友:
机械密封一般都要求有泄漏量的,只是泄漏的大小而已

网友:
还在担心机械密封泄漏的问题吗?机械密封品牌参差不齐,加工工艺不达标,国外的太贵,搅拌轴偏摆油膜容易破坏,安装不到位或维护不当等多种因素导致漏漏漏!!
目前南京有一家公司提供旋转动密封的解决方案,性价比高,适合各种工况,支持任何尺寸。。。
不多说了,联系他吧18061243789(加他微信)保证不漏

网友(2022-04-16):
来涨涨见识

网友(2023-05-14):
同问,制糖结晶罐的机械密封漏糖,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2025-08-07):
渗漏的想办法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