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仿真动画,小球放在斜面上,为啥总是平动滑下来,而不是滚下来?

楼主(2017-12-18):
请教论坛里各位大神,我想做一个小球放在斜面上,由于重力作用,小球滚动下来的动画,模型如图中所示,设置斜面固定、实体接触选择球面和斜面接触、添加引力。为啥出来的动画是小球从斜面上滑下来的,而不是滚动下来的?

 在线等。。。

网友A:
滚动的前提是因为有摩阻,你这理想的摩阻为零的表面,哪来的滚动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点评):
没有磨阻小球一样会滚下来吧。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的前提是因为有摩阻,你这理想的摩阻为零的表面,哪来的滚动

应该是摩擦设置的问题,不过我图片中接触面间不是设置摩擦系数了吗?请大侠指教下,我是哪里设置出错了?您哪里看出我摩阻设置是0的?
请不吝赐教!

网友B:
试一下材料为d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材料为dry

这样设置吗?,小球还是滑动下来

网友:
默认的刚性材料滑性过头,粘性不足
所以要动画效果,就不勾选材料,这样你可以拖动滑杆从滑性到粘性

网友(点评):
做的非常好。

网友:
立方体大神!

网友C:
为啥在我只是很简单的设置了材料和质量及其重力,然后他就滚起来

网友(点评):
我就是在零件里面设置的材料,然后装配,运动算例里面仅仅添加了一个重力,然后效果如图

网友(点评):
还添加了接触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还可以反弹的嘛

网友D:
是滚下去的。和dd做的一样,只设置了重力

网友(点评):
原文件放在百度云盘借我瞅瞅,为啥我老是搞不好

网友(点评):
早说啊,昨天还有今天没了。我这是2017的

网友(点评):
2017有我也打不开。。。

网友:
除了自己翻滚还能弹性, 设计的不错

网友:
有时间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大神挺多的

网友(2018-01-22):
引用 网友D:
是滚下去的。和dd做的一样,只设置了重力

设置了重力 和接触还是动不了 为什么呢 ?找不到问题

网友:
希望来个源文件 本人学生 sw16版本 谢谢会的人教教我

网友(2018-12-05):
解决了么?兄弟,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按回帖的方法也没有解决,帮我答个疑吧?
SolidWorks运动仿真,小球滚下斜面
http://www.cmiw.cn/thread-89039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在我只是很简单的设置了材料和质量及其重力,然后他就滚起来

你好,可否将这个文件传给我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