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钻T/U钻和新型刀头可换钻头那种性能更好

楼主(2017-12-18):
公司主要加工钻孔和攻丝产品尺寸如下:
M20*2.5深度40乘12个孔
目前工艺路径:
1、普通麻花钻17.5钻孔深度50mm
2、倒角C2
3 、攻丝M20
加工效率低,目前想更换快速钻头查阅资料有两种型号,一个是T钻1个是可换钻头式,对比两者的参数,因为攻丝底孔的尺寸,17.5的标准机床主轴BT40负载较大容易超载,查找资料M20*2.5最大的底孔为17.744,可换式钻头有这个规格的,
还有一点就是BT40主轴不带内冷,购买外置的油路刀柄进行冷却
请各位点评下

网友A:
第二种好些,主要要有中心出水功能才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好些,主要要有中心出水功能才出效率。

丝锥的孔底孔限制,您推荐更换前面的麻花钻头这种吗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B:
我建议用U钻,U钻的成本会低很多,如果你想连倒角的话可以定做国内的。我也是BT40的主轴,M20攻调质钢的话估计有点危险。刀头式的我也用过,效率是高,可是单孔成本很高。

网友C:
内冷式U钻效率高,钻个17.5孔,30秒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用U钻,U钻的成本会低很多,如果你想连倒角的话可以定做国内的。我也是BT40的主轴,M20攻调质钢的话 ...

U钻只有17.5的,我试过如果攻丝深度45深,主轴负载太大,丝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冷式U钻效率高,钻个17.5孔,30秒搞定

主要还是底孔的尺寸,想要17.7的

网友:
U钻是会好一点的,钻的也快,最好是要有内冷做支持

网友D:
建议用U钻,17的钻深一点,然后向有刀刃的一端偏0.8钻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U钻,17的钻深一点,然后向有刀刃的一端偏0.8钻下去。

好的,我记得有个偏心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