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丝杆磨损,如何处理

楼主(2017-12-18):
丝杆上有毛刺,如果用百叶片扫,丝杆会不会变细

网友:
再装一个丝杆副?

网友A:
百叶轮不行,把百叶轮换成钢丝刷

网友B:
没有用了,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重磨丝杆导槽,再配活铃

网友:
可以啊,T型丝杠磕碰了都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叶轮不行,把百叶轮换成钢丝刷

钢丝和百叶比起来好处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了,只能换新的了。

直径80,长度10米左右

网友C:
去掉毛刺还可以,重修可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毛刺还可以,重修可就麻烦了

毛刺怎么去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刺怎么去好一些

凑活修一下就用布轮打一下,想修出精度,就要重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