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模数选择简单计算

楼主(2017-12-18):
求助大神齿轮的模数选择计算,我查了下资料,里面涉及到齿面强度计算及齿根强度计算,计算公式有点绕,我想请问有没有简洁一点的确认模数的方法,或者说公式上面比较明确的数值有那些。谢谢!

楼主:
现在我涉及到一个螺旋伞齿轮的选型。小齿轮带动大齿轮转动!我该如何选择齿轮的模数及齿数。传动比大概需要1比5.整体质量大约在100KG,如何计算扭矩及齿轮模数及齿数。求计算过程。

网友:
先要知道最终要承载最大扭矩负荷,再看转速,

网友:
这个事要让杨大侠来回答

网友A:
简洁一点的确认模数的方法,类比啊,常用的就那几个2,4,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洁一点的确认模数的方法,类比啊,常用的就那几个2,4,6,8

怎么个类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