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与浮动油封的区别

楼主(2017-12-18):
想问一下,骨架油封与浮动油封的密封原理有什么区别

网友:
1,根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油膜密封。
2,只不过实现的结构不一样,浮动油封更复杂可靠,骨架油封简单实用,皮实

网友(2018-03-29):
浮动油封是非接触式油封的一种

网友:
这个找本书看一下就明白了;没有图纸,没有理论介绍,楼主这也太省时间了。
徐灏的《密封》,推荐给你。

网友(2020-07-11):
一般是说径向和轴向的区别吧

网友(2022-03-31):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