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字边缘的拉伸切除怎么做啊?

楼主(2017-12-18):
试过了样条曲线,文字打散等操作,比如模仿文字做样条曲线,但是成功率很低,而且要分好几段操作,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图,谢谢。

网友:
字体选择

网友(点评):
点轮廓字体?

楼主:
1.写好字,然后解散文字
2.选中相连的线条,因为【大】字的黑体是连在一起的,我就直接全选了

3.选择工具——样条曲线工具-套合样条曲线。如上图

最后这条曲线就能用于曲线阵列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虽很少用到,等用到时就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