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图所示的,如何填充?

楼主(2017-12-18):
如图所示,中间的圆孔如何填充起来,两个面都是不规则的曲面。。。

楼主:
没人会吗?

网友:
发个网盘链接上来,我帮你填上

网友:
先把上下两个圆用面补起来,
然后复制圆柱,
合成实体

网友:
你尝试一下,命令见图片先沿着孔的轴线方向做两个“等距曲面”。 从中心位置把孔添实(拉伸特征,注意是2个实体),然后“使用曲面切除”圆柱实体。。。最后合并2实体。

网友:
没有文档光看你图片 ,谁能会

网友:
可以用偏至面功能,把孔慢慢补起来。

网友:
楼主给所有想下载文档的朋友们每人十个积分,毕竟不能让别人白干呢

网友:
谁知道那个曲面是什么形状,怎么填?
可以返回修改圆孔草图。

网友:
对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求助,我一般只是围观,因为这就是个坑啊

网友:
用软件命令填啊

神问题需要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