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升降机,求指教,是否有类似案例

楼主(2017-12-18):
             这是个升降机,用的20丝杠导程10,行程850,配了EGH15的滑轨,双滑块(共4个),左右2边小流水线带产品总共(270*170长X宽),单边重25kg,合起来50kg,考虑到是悬臂机构,会受到一定径向力,电机配了86的步进带刹车,想问下这样是否合理?有没有好的建议。
PS:左右两边受机台尺寸控制影响,基本到极致了。

网友A:
主体结构大致上没问题
电机采用皮带连接这么干有点问题
50kg,算上电机的起动惯量,你得整个DB电阻上去,不然频繁启驱动器顶不住;我记得

4.5KW以上的需要另配,小规格的驱动器自带电阻
带刹车的电机最好直连直接怼在最上方,联轴器拉着靠谱多了,皮带连接hold不住,或者

说无法适应长期性工况使用
限位开关记得双保险弄上去,还有,最后记得加一个物理限位,做最后的保险,在电机刹

车,行程限位开关等都GG的情况下,就靠物理限位硬挂上去,防止砸下去出意外。
记得做防尘措施。丝杆和滑块自润滑等记得加上。
注意电气走线预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体结构大致上没问题
电机采用皮带连接这么干有点问题
50kg,算上电机的起动惯量,你得整个DB电阻上去, ...

多谢大侠建议
忘了说了,这个大概产品摆满一盘每次2分钟,下降10mm,之前客户那边有这种结构,好像丝杠被拉断了,有这种担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建议
忘了说了,这个大概产品摆满一盘每次2分钟,下降10mm,之前客户那边有这种结构,好像丝杠 ...

丝杆拉断,那是丝杆选型的问题,2min下降10mm这种,DB电阻必须要,不然频繁启动多余的能量没地方释放,早点晚点GG
这个东西,结构上还是简单的,但是细节处理需要到位,注意中心矩,中心高这些配合丝杆的尺寸,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拉断,那是丝杆选型的问题,2min下降10mm这种,DB电阻必须要,不然频繁启动多余的能量没地方释放,早 ...

大侠1.DB电阻是通用的制动电阻吗?直接串到电机上?还是刹车线圈上?2.有人建议在大板背面加一组滑轨,但是空间有限,不加影响大吗,是否控制好左右重量相等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1.DB电阻是通用的制动电阻吗?直接串到电机上?还是刹车线圈上?2.有人建议在大板背面加一组滑轨,但 ...

。。。。DB电阻是看你的选型的电机功率的,450W的整个7.5KW的那就是瞎搞的
那玩意不是串电机上的,是要另外搭配阻燃线的,阻燃线规格参考DB电阻规格
加不加滑轨,我看不清图啊...只能给建议,决定性意见看不到实物我不能瞎说
左右平衡,这个要看你的决心,如果中间立柱你整的很坚挺,那么重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无所谓
如果搞的立柱hold不住,可能左右平衡会受到影响,那,那还是要考虑考虑的这个问题的

网友(点评):
加大电阻啥问题? 就是刹车慢了 费钱了 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电阻是看你的选型的电机功率的,450W的整个7.5KW的那就是瞎搞的
那玩意不是串电机上的,是要 ...

好的,谢谢大师,我要把这个立柱搞得很坚挺

网友:
丝杠直径20行程800,负载50kg,行程较长,负载不轻,建议直径再加大一些,还是选25的稳妥。

网友:
升降驱动为什么不用同步带直接拖动?这样就不会出现丝杠与导轨不平行造成额外负载。电机放置在顶部。

网友(点评):
看楼主说的应该是参考现场结构,合起来才50KG,同步带其实也没问题,不过估计这节骨眼,LZ肯定不会改结构了

网友:
感觉丝杠小了点,做过类似的Z轴,负载跟你差不多,用的步进电机皮带轮+自锁梯形丝杆(Tr24的)传动,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  我会用两个立柱 中间丝杆  四个石墨铜套  两端悬臂为整块框架  丝杆不要自由端

网友:
我也刚做一套和你一样的装置,也是螺距10,电机86,8.5N.带刹车,负载最大50KG,有一个潜在问题,当电机和运动和刹车配合不好时,会下冲,出现过一次,很吓人,危险,用螺距5 没有问题,但速度慢,最后改用86高速步进电机,共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体结构大致上没问题
电机采用皮带连接这么干有点问题
50kg,算上电机的起动惯量,你得整个DB电阻上去, ...

大师,物理限位能解释一下吗,不懂,或者给说一种结构也行,谢了

网友:
行架机构

网友:
这个好多细节需要注意,先留个坑,明天晚上再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物理限位能解释一下吗,不懂,或者给说一种结构也行,谢了

汽车在路上开,突然遇到一堵墙,duang,就撞上去了
不管是接近开关还是行程开关都是这些都是电气限位,电机自带刹车时电机的限位
在以上都失效的情况下,物理限位就像是一堵墙,挡住了最后的路
这是最最原始,最后的一个保险
说白了,就是在你的托架上,整个棍子,不管方的圆的还是三角形的,在最后掉落的时候挡住就行了

网友:
负载:左右2边小流水线带产品总共(270*170长X宽),单边重25kg,合起来50kg;
1、丝杠校核:20丝杠导程10,行程850;
查丝杠产品手册确定以下参数:动态负载、静态负载和刚度
计算过程:
(1)最大轴向载荷
设升降系统上升方向为正,并且系统启停所需加减速时间为0.1s,则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共经历6个阶段。初定升降速度最大为10mm/s
a=V_max/t=0.01/0.1=0.1m/s^2
a——系统启停加速度,m/s^2
G=W g=50×9.8=490N
G——丝杠负载,N;
f=μG=0.01×490N=4.9N
f——丝杠摩擦阻力,N;
μ——丝杠摩擦系数,取0.01;
可知,等加速上升时,轴向载荷最大为:F_max=G+f+Wa=500N;
(2)丝杠牙底直径
d_r≥∜((F_max L^2)/m×〖10〗^(-3) )=∜((500×〖850〗^2)/(20.3×9.8)×〖10〗^(-3) )=6.5mm
d_r——丝杠牙底直径,mm;
L——丝杠长度,mm;
m——由丝杠安装方式确定的系数,固定-固定时,m=20.3。
通常情况下,丝杠长径比应小于60,即丝杠外径应大于15mm。综上,丝杠外径应大于15mm,选取丝杠直径为20mm。
(3)疲劳寿命
额定载荷为:
C_a≥F ̅f_w ∛(60n ̅L_t )×〖10〗^(-2)
C_a——基本额定动载荷,N;
f_w——载荷系数,查表确定为1.2;
L_t——疲劳寿命,用总运转时间表示,约为15600h(15×260d×4h)
C_0≥F_max f_s=3258N
C_0——基本额定静载荷,N;
f_s——静载荷系数,取2。
经校核,丝杠底径大于所计算的丝杠直径,C_anom>C_a,C_0nom>C_0。因此丝杠满足设计要求。
结论:所选滚珠丝杠各项参数满足设计要求。
2、滑块校核:EGH15的滑轨,双滑块(共4个);
滑块基本额定载荷、滑块静态容许力矩(双滑块紧靠)kNm
3、电机校核:电机配了86的步进带刹车;确定参数
额定转速r/min        额定输出扭矩N∙m        功率KW        转动惯量kg∙m^2
等加速上升时,需要的驱动力矩最大
T=Fmax×导程/(2piu丝杠u电机)=1.7NM
T额定>T

网友C(2018-03-28):
丝杠径向载荷更靠谱写吧,一般做功都是轴向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杠径向载荷更靠谱写吧,一般做功都是轴向运动。

表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