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塑料细缝,紧急求助

楼主(2017-12-18):
长50mm的塑料块,沿长度方向打一个孔缝,孔的宽21、25mm两种规格,高1~1.5mm,贯穿。
最好采用稍耐磨点的硬点的塑料,四个单件。怎么弄?哪儿能做?

网友:
做个快速成型件吧

楼主:
准备用亚克力粘了,不知道亚克力铣,会不会毛?

网友A:
亚克力不毛,要毛也是高温糊了,但是会炸

用赛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不毛,要毛也是高温糊了,但是会炸

用赛钢吧

亚克力的硬度够了,就是脆,建议用赛钢或者尼龙吧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像是铣一个槽,槽长50mm、宽21或25mm,深度1~1.5mm。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对于加工厂家来说都不是事啊。
如果是打孔,我就无法理解你的描述了。

网友:
塑料材质什么形状机加工都可以搞定的,实在不行,做个形状然后沾到一起也可以的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PPS聚四氟乙烯,以前我们做冲压机械手防导电机构就这样用的。

网友: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18-09-06):
楼主朋友,这个塑料件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