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油封的使用

楼主(2017-12-18):
想学习一下浮动油封,想问一下各位大师浮动油封的使用场合,以及该如何进行选型、使用
不同情况下减速机的速比范围应该选择多少

网友:
安装浮动油封前,须检查轴颈表面是否过于粗糙,有无伤痕,尤其是有无沿轴向的较长伤痕。如果轴颈表面过于粗糙,则容易损坏油封或加速唇1:3的磨损,破坏其密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