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定位的分度装置的分度概率精度与双向夹紧图例

楼主(2017-12-18):
一、用定位销定位的分度装置的分度概率精度
图1

二、双向夹紧
在双向夹紧中,操作者施加的一个力就可达到工件的两个部位。这通常采用浮动装置来实现。

图2
压板B和浮动块C向工件三个部位加压。B被销接在吊架A上,C又销接在B上。为了适应夹紧时总是把手柄向右旋转的习惯,应采用左旋丝杆。此装置夹紧两个工件。

图3
压板D把工件向右推,压板C则把工件向后推。摇臂A加力于凸轮E和凸轮B,E推动D,B推动C。E和B分别与D和C的槽相配合以防止转动。注意偏置弹簧是怎样使压板退回的。

图4
转动手柄时,G推动摇臂D,D又下拉支杆B使压板C下压。同时,螺栓H拉动连杆F,F施力于臂E使压板A压紧。G和螺母J轴向滑动可使压板A、C浮动。在松开操作时,弹簧把压板退回。

图5
这是肘杆机构的应用实例。A、B、C是肘节,M是可调整的止动螺钉。由于B并不伸到稍有偏离A和C所连成的直线的地方,所以要有一个附件的止动件来防止松开。附加的止动件是由弯向挡住G的挡块F来促成。弹簧使E紧顶着G,F是E的一部分。操作者可把H拉回,由于E焊在H上,所以F也跟着脱开,此时连杆即可在B处弯曲并绕C回转。

可用圆柱头螺钉K和螺母P来调整肘杆机构。D不带螺纹,它在圆柱头螺钉和螺母P之间起隔套的作用。

图6
浮动压板A绕扩胀锥体B摆动以适应工件。底座上的圆销防止A因摆移而越位。

图7
气缸使两个钢球和四个圆锥推动压块A、C和D。夹紧时,工件被压向B。

图8
在这种肘节夹紧装置(外购件)加上一个浮动压板。对外购的夹紧装置有时作些修改是一项经济措施。

图9
压板A连同插在其中的圆锥C沿凸轮D下滑,槽E防止A转动。受弹簧载荷的B使压板退回

网友:
双向夹紧的那个机构怎么有点像普车的刀台

网友:
这种机构都是很老的资料了,估计机床加工夹具,如数控铣等,还在用,我们自动化非标治具,基本上不会用这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