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间隙该如何调整

楼主(2017-12-18):
本人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驻车制动器(湿式制动器)抱死,拆开之后发现里面的轴承烧了(圆锥滚子轴承),换轴承的时候,领导说要注意轴承间隙,一次想了解一下轴承间隙该如何调整

网友A:
也就是注意轴承安装的基孔制和基轴制,轴承内圈配轴要紧一些,外圈配孔要送一些。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必须调间隙的,如果LZ不知道地话领导提醒没有错,不然还会出问题。至于咋调那要看具体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必须调间隙的,如果LZ不知道地话领导提醒没有错,不然还会出问题。至于咋调那要看具体结构。

还请详细指导

网友C:
轴承间隙也可以使用调整垫片的

网友:
你领导这里说的“间隙”应该是指轴承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间隙也可以使用调整垫片的

如何用垫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垫片啊

轴承端面和压紧面的间隙中,关键是看现场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最好友照片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请详细指导

具体结构不清楚,没有办法。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安装需要注意背对背还是面对面安装,而且安装内外隔圈需要俢磨,背对背压内环,面对面压外环,具体内外隔圈压下去多少丝,需要根据轴承型号和具体情况来选择预紧力

网友:
调整轴承间隙可以根据轮毂的预紧力来决定。可以找售后问一下维修时轮毂预紧力是多少,然后测量轮毂转动时需要的力(这个可以在车轮螺栓上饶绳子,用拉力计拉绳子使轮毂转动,测出匀速转动时的力大小),如果预紧力太小,就拧紧轮毂末端的限位螺母,太大,就松一下,然后固定限位螺母。

网友D(2018-01-24):
不同系列的轮毂是不一样的,预紧力是靠扭矩扳手拧紧轮毂上的外六方螺丝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系列的轮毂是不一样的,预紧力是靠扭矩扳手拧紧轮毂上的外六方螺丝调整的。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注意轴承安装的基孔制和基轴制,轴承内圈配轴要紧一些,外圈配孔要送一些。

内圈、外圈都应该是过盈配合吧